音响有电流声怎么回事?消除音响电流声的方法

楼主(2016-05-18):
音响有电流声怎么回事? 消除音响电流声的方法

  在音响的使用过程中,音响突然出现“刺啦啦”的声音,这是一种常见的电流故障,相信很多朋友都曾遇到过,造成音响有电流声的原因有很多种情况,比如音箱受到干扰、接口或者连接线接触不良、音响本身质量较差等等。那么我们如何消除音响电流声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音响有电流声的原因及去除方法,以供参考。
  一般来说,音箱多是有源音箱,其内部一定会存在放大器,所以噪音不可避免,有源音箱的噪音按来源大致可分为电磁干扰、机械噪声和热噪声等。

音响有电流声怎么回事?消除音响电流声的方法

  音响有电流声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音箱问题导致:
  1、电磁干扰
  电磁干扰又主要可以分为电源变压器干扰和杂散电磁波干扰。
  ①电源变压器干扰
  由于多媒体音箱的电源漏磁造成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变压器加装屏蔽罩的效果非常明显,可以最大程度的将漏磁阻挡,屏蔽罩只能用铁型材料制作。我们应该尽量选择大品牌、用料扎实的产品,另外,使用外置变压器也是个不错的解决办法。
  ②杂散电磁波干扰
  比较常见,音箱导线、分频器、无线设备或者电脑主机都会成为干扰源。将主音箱在允许条件下尽量远离电脑主机,并且减少周边无线设备。
  2、机械噪音
  机械噪音是有源音箱特有的。电源变压器在工作过程中,交变磁场引起的铁芯震动就会产生机械噪音,这很类似于日光灯镇流器所发出的嗡嗡声。选择质量好的产品仍然是预防这种噪音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们可以在变压器和固定板之间加装橡胶减震层。
  3、热噪
  如果电位器使用的时间较长,金属刷与膜片之间就会因灰尘堆积和磨损等问题产生接触不良,旋转时就会产生噪声。如果音箱的螺丝没有旋紧,倒相管处理不到位,在播放大动态音乐时,也会产生机械噪音。
  处理这种热噪声可以通过更换低噪声元件或是降低元件工作负荷的方法,另外,降低工作温度也是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
  另外,有些电脑音箱,当音量调得过大,也会出现噪音。这种情况是因为功放输出功率可能较小,不能避开音乐瞬间的大动态峰值信号造成的或者是因为由很多种情况会造成音箱有杂音,比如音箱受到干扰、接口或者连接线接触不良、音箱本身质量较差等等。

音响有电流声怎么回事?消除音响电流声的方法
  二、其它问题导致:
  1、插卡不正
  声卡没有同主板扩展槽严密分离,经过目视可见声卡上“金手指”与扩展槽簧片有错位现象。这种现象在ISA卡或PCI卡上都有,属于常见毛病,想方法让声卡插正就能够处理问题了。
  2、有源音箱输入端接在了声卡的Speaker输出端
  有源音箱应接在声卡的Line-Out端,它输出的信号没有经过声卡上的放大,噪声要小得多。有的声卡只要一个输出端,是Line-Out还是Speaker要靠卡上的跳线决议,默许方式常常是Speaker,所以假如需求的话,还得拔下声卡调整跳线。
  3、声卡驱动程序问题
  可能用的是系统自带的驱动程序或驱动有问题,假如是这样,可以换一个声卡驱动程序。

音响有电流声怎么回事?消除音响电流声的方法

  消除音响电流声的方法:
  1、首先把电脑音频接入低音炮上的左右声道(红、白莲花插头)互相换着插一下,再听听原来那只音箱还有没有噪音。
  A、如果没有噪音而另一只音箱有噪音,那就说明这条音频线有问题。如果仍然有噪音,那就说明不是音频连接线的问题。
  解决方法:更换电脑对低音炮的音频连接线。
  2、把低音炮连接两个小音箱的连接线互换一下,再听一下原来那只音箱还有没有噪音。
  如果没有噪音而另一只音箱有噪音,那就说明你的低音炮内部电路或者线路有问题,建议找人打开低音炮,检查内部线路、电路有没有虚焊,电容或某个零件是否已损坏。
  如果仍然有噪音,那就说明是音箱连接线有问题,或者是这个小音箱本身有问题。
  3、可以用耳机听一听有没有噪音。如果有一只有噪音那就说明电脑声卡硬件或软件存在问题,即可排除音箱问题。
  如果用耳机听没有噪音,那可以确定电脑外部扩声设备存在问题,即是从音频连接线开始,到2个小音箱之间某一处存在问题。使用排除法一定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注意事项:
  1、低音炮和小音箱附近不要放手机、无线电接受器、发射器等辐射干扰设备。
  2、低音炮的电源不要与其他大功率电器电源同时使用一个插排,以免电压不稳,电流不够而干扰、损坏音箱工作。

网友A:
还有一种电流声,属于先天不足的:接地不良或者接地不当。接地不良又分为接触不良(重新焊接可解决)和需要接地的位置没有接地线,补上接地线可以解决,比如有些小厂出厂的音量电位器不接地线。接地不当也有两种,一种是电路板地线分布失误,这个属于工厂级错误,维修无法解决,另一种是接地线位置错误,这个可以调整接地点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电流声,属于先天不足的:接地不良或者接地不当。接地不良又分为接触不良(重新焊接可解决)和需要 ...

谢谢!补充!

网友:
正好有一音箱,杂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