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51G13T主板单个8M BIOS

楼主(2016-05-18):
接到机器故障是----亮机慢,开机电流1.2-1.4之间,,,有时等1分才能开,,有时等几分都开不开,,,或者直接电流上到1.40+就掉电。。。
      (1)刷此BIOS后亮机正常,,,不过刷完之后开机提示 系统展开错误,,,进不了系统,,开始以为BIOS不好       用,,只能先做个系统试试了,,做完系统重启正常开机,,,,,
       (2)不过此BIOS还是有点问题的,-----1进BIOS设置很慢的。2:不能进03PE能进WIN8PE,
       (3)除了这两个其他的都正常,声音,USB,键盘都能用,,,亮机也正常       (4)各位大哥下载时看好再下,,我的这台能正常用了。。。。

SVE151G13T .rar

网友(2017-09-09):
我的开机电流1.3左右 不显示,独显,单BIOS 8M的,刷好过来 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