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3E插电没反应

楼主(2016-05-18):
维修过程:
1、        测到2764AI已击穿,R852(色环表示为红 黑 银 金 白)阻值增大了;用NDF10N60ZG替换。R852用3.3欧(红 红 银)换了。还是不行。
2、        测 INN3801的引脚定义,判断其芯片也坏了。
3、        换了INN3801,修好了。
总结:除了开关管烧坏外,控制芯片和电阻也容易坏。

网友:
一般开关管坏了容易直接导通300V到芯片里面瞬间电流过大造成芯片坏。然后对地0.33欧电阻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