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两具显卡一个86与一个86GT

楼主(2016-05-18):
请看图:

85GT花屏A32-63 C03,上BGA加焊没有用.经观查后发现有一分压电阻掉件,在图中我己标出.用102电阻开机后发现花屏时好时坏,用162后修好.(我是通过对比显存电助)
86G先GPU电压,发现8805的SS脚无启动电压,跑线后发现有两个管控,分别在前后板上,我在图中标出了最近的一个.发现也是分压电阻的事,一个103电阻开路,换后修好.

网友:
电阻阻值变了搞死人

网友:
神一般的存在啊。。

网友:
还有几个独显在吃灰

网友:
什么时候能把恶劣的“加焊”坏习惯改掉就好了。。。

网友:
修好也只能做亮机卡,楼主会硬改专业显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