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3Sv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6-05-18):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有时黑屏
分析:1)主板上没有电供给屏,
   2)屏本身损坏,
维修过程:拆机,取出键盘,拔出屏线,加电,测量屏接口33脚的+3VS_LCD,电压为3.2V,瞬间掉到2.6V,继续向前逐级检查,发现Q4502的G极电压偏低,导致Q4502
不能完全导通,+3VS不能转化为屏的供电+3VS_LCD。
 分析:怀疑前级的电 阻或Q4501损坏,
 关电,测电阻为8.6K,100K并联10K,差不多9K,说明电阻是好的。
因此判断Q4501损坏。
把Q4501的3脚及4脚翘起,同时为防前级的+3V电压导通Q4504而拉低+3VS_LCD,去掉Q4504。
加电,屏正常显示。如图,
到此,开机白屏,有时黑屏的故障维修完毕。

网友:
白屏多是此3.3电压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上传图片有问题,再传一次,

网友:
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  666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用10分钟掉电的   弄了恒久都没搞好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去掉直接拉三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