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不通电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6-05-18):
       华硕D壳K43S 板号K43SD V4.1 接机插电流表000再按开关没反应,呵呵放电很我能好哦。
同行机80不用报价直接拆,先拨小电池,放放电再接电流表,还是000。好吧实测公共电没电压,再打对地值430欧姆。再测两个P沟道的隔离管G极电压19V ,看来保隔不行没拉低G极电压呀!!没图纸呀不好弄,虽然保隔跟BIOS没关,但有这BIOS还是要刷一下,万一好了呢!
       刷完再上电还是一个鸟样,没办法了又了死点脑细胞了。一般保隔G极都是充电芯片控制的先查充电芯片,打到BQ24740的芯片图纸,一测芯片供电28脚没电,呵呵要笑了,参考了一下HP的图纸这个供电是在保隔两个管之间的,直接飞线,看下图红线走法。再插电自动开机电流哗哗的上去。有戏了。就是断线,看不到哪里断直接飞线了。拆修装个一个钟搞定。
      这个机好一般很好修,就是没图纸,能糊弄一下吧!   说明一下电路图是HP的,借来说明飞线的位置

网友:
这样接多行。。LZ牛

网友A:
华硕坑爹玩意!没图纸没点位修的那叫一个坑!鄙视抵制华硕客户买本子从来不推荐华硕!品质差,缩水严重,还不放资料,非常难搞!

网友:
U8是隔离电池的吧?U4里面是体二极管,自动导通的只是电流变小

网友:
华硕坑爹玩意

网友:
U8是隔离电池的

网友:
现在目的就是修好就OK

网友:
这是HP的图,借来用的。为了说明接线的原理

网友:
   不管什么方法   修还就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坑爹玩意!没图纸没点位修的那叫一个坑!鄙视抵制华硕客户买本子从来不推荐华硕!品质差,缩水严重,还 ...

确实,从来不推荐客户买华硕的笔记本!

网友B:
楼主真牛,弱弱的问一下,如果隔离管G极条件不满足,直接飞根线把分压电阻接地,不受充电芯片控制行得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牛,弱弱的问一下,如果隔离管G极条件不满足,直接飞根线把分压电阻接地,不受充电芯片控制行得通吗 ...

可以,我试过,但是不充电啊!

网友C:
楼主这个机器是充电芯片没供电,导致不出隔离管控制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机器是充电芯片没供电,导致不出隔离管控制极电压!

对!芯片得到供电一切正常了。充电也没问题!!

网友:
这板子通病太多

网友D:
其实华硕的挺好修的,,三星棒子的才恶心   ,没图,没点位,,思印也没有,,沟日的棒子

网友:
保隔不过,刷程序不应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华硕的挺好修的,,三星棒子的才恶心   ,没图,没点位,,思印也没有,,沟日的棒子

哈哈哈,修本半年了,这边还没几台三星高端点的本给我修表示伤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修本半年了,这边还没几台三星高端点的本给我修表示伤心啊

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你千辛万苦找到图纸没乱用,,,,没丝印 看图纸有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修本半年了,这边还没几台三星高端点的本给我修表示伤心啊

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你千辛万苦找到图纸没乱用,,,,没丝印 看图纸有什么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你千辛万苦找到图纸没乱用,,,,没丝印 看图纸有什么用

这样说的话三星要是坏了那不就费了...比华硕还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样说的话三星要是坏了那不就费了...比华硕还坑

卖的不好,修的少,大问题直接换板吧,看他们还买不买三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的不好,修的少,大问题直接换板吧,看他们还买不买三星的

看来你也是见多识广啊!我开始不那么在乎技术了

网友F:
没图就只能查芯片资料,反正芯片不是他家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就只能查芯片资料,反正芯片不是他家专用的

是呀,看芯片资料也能修好不少没图纸的机器

网友:
这板子通病太多。还有别的地方短线

网友:
楼主图纸给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