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820-3115-B 开机有声音,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5-18):
过程艰辛而扯淡,就不谈了,
LCD_IG_PWR_EN电压不产生,桥都换了,屏线也换了,屏也换了,就是不产生
最终。L9008查出不通,更换之后维修结束,
维修疑云,L9008无穷大,两端都有电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扰乱了我的思绪

付:图纸,点位   BIOS

a1278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820-3115-b ok old(1).rar

网友A:
楼主L9008不通无穷大,你的是电感坏,不是断线,再怎么电感一端应该都有阻值的吧,

网友B:
电感肯定要是通的,无穷大肯定是烧断了

网友C:
电感无穷大,而两头又有电,也是百思不得其姐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L9008不通无穷大,你的是电感坏,不是断线,再怎么电感一端应该都有阻值的吧,

电感坏了,两端不应该有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肯定要是通的,无穷大肯定是烧断了

所以不明白,烧断了,两端还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感无穷大,而两头又有电,也是百思不得其姐哦!

,,,,可能我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网友E:
这。。。不科学,哪有这种事

网友F:
L9008无穷大,两端都有电压.难道C9015 C9010都导通了,不可能吧.这问题还能让你修好,也是难得.

网友:
这个分享的很细微

网友:
高手,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F:
L9008无穷大,两端都有电压.难道C9015 C9010都导通了,不可能吧.这问题还能让你修好,也是难得.

事实就是事实,越解释越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不科学,哪有这种事

事实就是事实,越解释越黑

网友:
电感要找一样大小的,不能随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实就是事实,越解释越黑

hehe我开始不相信科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谦虚啦,没说你描述错误的。只是个疑问而已,是否上拉DEID供电同样给到码片,所以测试两头都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坏了,两端不应该有电压吧

这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请问一下电感不通,两端也有电压,电压值不等吗?还是电感虚焊了!

网友:
可能你的万用表有误差!才让你量出坏电感两端都有电压!

网友:
各种奇葩故障一大把。。。。弱弱说句。。修的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