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Q45MK-LE-R1 晶振电压2.5!!!!!!!

楼主(2016-05-18):
测得一脚为0.7V   另外一脚为2.5V    考下南桥还是不行  是不是还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晶振及两个小电容,如果还不行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有测南桥待机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下波形就一目了然。一般就是换晶振换谐振电容

网友B:
有压差正常啊  啊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压差正常啊  啊0.0.

( ⊙o⊙ )  这差老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下波形就一目了然。一般就是换晶振换谐振电容

谢谢版主   每次发帖都只有你给我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   每次发帖都只有你给我思路

你这个压差确实太大了现在什么问题?有RSMRST,无SLP-S3#?

网友:
还有,谐振电容中间的电阻也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