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1474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6-05-18):
充电一直这个状态 充不进,连接iTunes无反应,没有修过苹果平板主板,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USB控制芯片坏

网友A:
和我的故障一样 我也刚好在修 今天订了配件 明天给你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故障一样 我也刚好在修 今天订了配件 明天给你答案

刚才好像没有传上来

网友A:
你说的USB控制芯片是那一个?

网友B:
电池坏了。换个电池就好了。我经常换。可以测单个电芯电压会有电压过低的。

网友C:
把电池激活一下先。这明显是电量过低。用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电量足了就可以充了。

网友D:
电池的问题我以前也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USB控制芯片是那一个?

谢谢!你修过这个故障吗?

网友:
等你答案啊!求具体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问题我以前也遇见过

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激活一下先。这明显是电量过低。用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电量足了就可以充了。

昨天充了一会开机了 我充了一夜 还是百分之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换个电池就好了。我经常换。可以测单个电芯电压会有电压过低的。

昨天充了一会开机了 我充了一夜 还是百分之1 先换电池?

网友:
温度低也充不进出

网友A:
温度低指的是什么呢  解决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温度低指的是什么呢  解决方法?

加热再试一下,吹风机呀

网友:
电池问题  换电池吧   还有苹果的最好用原装充电器   不然充电会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热再试一下,吹风机呀

我刚拆外屏的时候吹过 亮机了 以后好了 放在一边 听歌 过一会就自动不行了 把主板拿去烤箱烤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
我今天把主板拿出来重装回去能充电了
不知道能不能正常用,充电比较慢,不是原装充电器

网友:
我的弄好了 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620-1-1.html

网友:
回帖赚积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