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77-V LX 当机b2代码求助中

楼主(2016-05-18):
P8Z77-V LX  当机b2代码求助中,  这板子很奇怪  从来没修到过这种现象  b2这个代码已经是显示的节奏了,死活跑不过。网卡 声卡拆掉无果,
换过集显供电,发现CPU供电当b2的时侯CPU供电的波形没有,干掉CPU供电芯片无果,最后干了南桥,干了涛声依旧。崩溃中,BIOS刷了两次  一个
卵样。高手在哪里,有没有修过这种情况     重要的情况在说一遍   这板子已经马上要亮机了的  只是没显示出来。屏幕灰色,b2卡机不动,键盘大小写不能用
。附上图子

网友:
挡外设了,你把外设拆掉试试

网友:
CPU换个试下看看。

网友A:
内存条件都测了没有?

网友B:
是直接跑B2还是前面有代码跑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跑B2还是前面有代码跑过

显示的节奏了   屏幕都显示了 只是灰色的  不出字 插显卡完全可以看到跑显卡的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件都测了没有?

测试了  基准  供电  时钟 总线  都正常

网友:
CPU肯定不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的节奏了   屏幕都显示了 只是灰色的  不出字 插显卡完全可以看到跑显卡的画面

你这个是要修集显吗?插显卡有显示的话,那就查集显的VGA接口,根据你的描述,屏幕亮绿灯只是显示灰色,说明主板已经检测到了集显,只是是行场信号或者三基色不正常所以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