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神舟飞天UI43B开机掉电

楼主(2016-05-18):
奇怪的神舟飞天UI43B开机掉电,拆机测无CPU供电,但单用电池开机有CPU供电,插入适配器开机就无CPU供电,真是怪哉

网友:
这机的VCCSA没有,仔细检修。

网友:
测测CPU电压前的电压有没有没出来的

网友:
用电池开机有VCCSA和CPU供电,单用适配器或电池和适配器都插就无VCCSA和CPU供电,第一次遇上这种怪问题

网友A:
无奈之下,试加焊PCH,加焊PCH后奇迹出现了,单用适配器VCCSA和CPU供电都有了,板子点亮,现正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奈之下,试加焊PCH,加焊PCH后奇迹出现了,单用适配器VCCSA和CPU供电都有了,板子点亮,现正测试呢

这故障加焊PCH解决 少件 ……建议多测试

网友:
加焊肯定不行,还是掉电时,按少电压修吧,

网友:
正在测试中

网友:
测试了2天很正常,

网友:
桥虚还能导致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没错就是桥虚焊

网友:
这机缺VCCSA供电,加焊PCH解决有待考验

网友:
那肯定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啊.............按时序来维修把

网友:
拷机几天一切正常

网友:
好奇怪,开始以为是保护隔离或充电芯片之类的。看来经验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