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BIOS

楼主(2016-05-18):
这BIOS开机不慢的哈,一切正常
两个都在里面了,

网友:
U8M1    U4M1都在,为了节约分

网友:
正好有用!!

网友:
确定能解决开机慢吗

网友:
我已经刷啦好几个啦

网友:
都没有解决看机慢的故障

网友A:
最后再试一下,不行就这样交机器给顾客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再试一下,不行就这样交机器给顾客算啦

你试了没有,可以吗?

网友:
还是不行呀,不知道是不是我机器问题,好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