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DR内屏无显

楼主(2016-05-18):
接手一个K42DR的笔记本,内屏无显,加焊无效,换了一个拆机显卡可能显示,过了一个星期返修,还是同样的故障,我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显卡不会这么快就出问题,显卡的供电也都测过,电流也能上到2A多,应该是认到显卡了,那个兄弟遇到过

网友:
不显示时,测屏接口的参数。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故障  换一个  有的显卡不耐温 取下重植用不了多久

网友:
应该是暗屏吧,屏供电没有?

网友:
我的一样,跑到3a,过内存,死活不显,图纸点位都没有,难搞

网友:
显卡这么快就返修,测散热器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