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211DN 成功去保护 联想C200 一体机

楼主(2016-05-18):
联想C200一体机开机黑屏 灯管烧坏了通病, 换了灯管还是黑屏 线圈也烧了 换了线圈还黑。。。。无语了
不想改高压条 看了一下芯片是DT8211DN 找了半天没看见有说明哪个脚是去保护的也没找到资料。 不说了 吃饭去了入主题吧,8脚电容去掉 对地短路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后换的线圈规格和原来的线圈不同,导致高压保护!

网友:
去保护,比什么都来得快。

网友:
灯管换过之后确定没问题,去保护影响不大。如果灯管不换去保护的话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去保护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还是改个高压好点。去保护的话,如果灯管有坏的失去保护连屏都可能烧了

网友:
找了半天没看见有说明哪个脚是去保护的也没找到资料。 不说了 吃饭去了入主题吧,8脚电容去掉 对地短路就OK了

楼主瞎蒙的八脚?

网友:
去保护
去保护,比什么都来得快

网友:
手里有台这机器 还没有修好    学习学习 受教了

网友A:
请问收钱了吗?收了就好,过几天会回来找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收钱了吗?收了就好,过几天会回来找你的

收了80 后面也没来找我了

网友:
感觉保护电路尽量还别去掉 会有隐患

网友:
如果灯管虚汗 或 灯管坏  早晚你这机器就的返修

网友(2016-07-06):
谢谢美丽的帖子,又帮我决绝了一个问题!!!

网友:
一体机改个高压板不就好了

网友:
这样做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