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RT8871和rt8855

楼主(2016-05-18):
这两个芯片图片引脚定义基本一样,实际电路因为 RT8871有一组输出电烧了而且换上MOS管后屡屡烧管子。于是用RT8855换下了RT8871目前能开机。但是进入 滚动条出现重启情况,PE也一样。
排除软件问题。想问下前辈们,这两个芯片的13和14脚是不是定义不一样(设置参数)?导致可能 当机器在滚动条时,达不到需要的
电流量导致重启??
  如果是那应该如何下手?》

网友A:
订一个一样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订一个一样的试试就知道了

那还是先丢那吧,板子价格还没运费高。

网友:
修块板大概40块,网购的话大概15块本钱。还不肯定还有别的问题。不值。

网友(2016-09-08):
这机器的图纸呢

网友(2016-10-10):
能不能代换啊,手上有一块RT8871A??

网友:
我的换了,电压都不出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把

网友:
现在修到一块条件正常就是不出CUP供电,修台板真的没意思啊,同行的报了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