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像是温度过高导致的掉电

楼主(2016-05-18):
   一台很旧的HP老机器,具体什么型号也忘了,就知道是惠普的,开机实际分钟后掉电,再开机亮机就掉。这么老的机器也不想找图纸了,先把温控拆了,还是一样,BIOS就不刷了,这种情况跟BIOS关系不大,仔细看看,南桥背面进过水,开机南桥也不烫,不管是不是桥了,结果发现CPU供电管子那一块有点发黄,不知道是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开机的时候摸着比另外一组管子烫点点,先换了再说,再摸两组都不烫了。裸板测试30分钟,正常了,装机,装系统,压力测试一天不掉了。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应该是管子老化了,功率达不到,毕竟这么老的机器了,拆出来螺丝都一大把的,
          现在的分和钱一样,只有出没有进的。觉得我运气好的赏个分!

网友A:
我 靠 这哪个子是靠运气,这是靠实力的嘛,你让我修 我能修一天。。。

网友:
还是观察的仔细!看出CPU管子发黄!

网友:
这技术不错嘛

网友:
观察是要仔细 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来个给力点的

lvjingang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是的,老化了导致内阻增大了吧,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看一下电压

网友B:
三星的笔记本见过这问题··CPU供电MOS管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 靠 这哪个子是靠运气,这是靠实力的嘛,你让我修 我能修一天。。。

这是工作久了之后的经验维修 算的上速了

网友:
修得这么好!!!!向大神学习

网友:
再顶一个,顶起!!!!

lvjingang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喋喋不修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再顶一个。。。再顶一个!!!顶起!!!!!

喋喋不修 -1

网友:
我还要顶,我顶,我顶。。。

喋喋不修 -1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大神就是历害,,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我再顶,再顶。。。再顶。。

网友:
大神啊,大神啊。。大神!!!!!

网友:
我要学习,我要学习。。

网友:
我顶,我再订,我还要订。。。

网友:
快点顶啊。。。我要顶啊!!!

网友:
我要顶啊,我要顶啊。。

网友:
大神,带我超神呀。。

网友:
玩一个6666666,我顶。。。

网友:
我要订、我要顶。我要顶。。。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C:
这个我可以点个赞,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是先刷bios 然后还不行,就cpu旁边电容一顿狂换
蓝天白云888
同意楼上的 我也不会想到去换mos管 以后要留意
详情

网友D:
楼上的没人懂我心灌水灌成这样也是6的不行,哪位版主来管管
蓝天白云888
他可能是没分了
详情

网友:
来自: 上海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老机器应该好搞吧

网友:
CPU供电的上下管子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经验很重要呀,

网友E:
差距一点点温度就能判断 .... 经验丰富
蓝天白云888
经验很重要呀
详情

网友:
经验老到,维修迅速,没走弯路,赞一个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不错啊,一看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笔记本见过这问题··CPU供电MOS管老化·
学习,供电管老化真心没注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的回复我怎看不到呀    怎么全篇都是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可以点个赞,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是先刷bios 然后还不行,就cpu旁边电容一顿狂换

同意楼上的   我也不会想到去换mos管
以后要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没人懂我心灌水灌成这样也是6的不行,哪位版主来管管

他可能是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距一点点温度就能判断    ....  经验丰富

经验很重要呀

网友G:
用试波器是不是很快能修出来呢

网友:
经验非常重要

网友:
没分也不能这么灌啊,不是浪费别人时间看他的无意义回复吗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就是个高手

网友H:
现在只要拿到一块板子,我都先仔细观察半天,这样有时候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I:
老机器相比来说,还好解决一点,笔记本没有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测都不好测。

网友:
楼主火眼静静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谁都能看出来那个模块比较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机器相比来说,还好解决一点,笔记本没有现在的机器,集成度太高,测都不好测。

老机器螺丝多,不好拆就算了,给不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只要拿到一块板子,我都先仔细观察半天,这样有时候会少走很多弯路~~

半天还是太久了点,花一两分钟仔细观察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试波器是不是很快能修出来呢

没有抓波器,只能靠运气。呵呵

网友:
我才入行一年,没什么经验,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