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N VER4.0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5-18):
今天又修到一块ONDA H61N VER4.0 的主板,已经修过很多块这样的主板了,一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来的了,先量一下阻值,没有明显的短路,那就上电吧,是电复位灯长亮,先量各大电压,内存1.5V 正常,CPU供电 0V 打开迅维看看有没有这种板的通病,看了好像没有,图纸也没找到,只能硬修了,先修CPU供电吧,电源芯片是UT501 刚好手上有一个这样的芯片,不管它,先直接换上,试试再说,三两下换好后,上电,一样的天,还是没有电压,再慢慢修吧,突然发现电池边上有一个UP0109P第三脚电压只有0.6V  心想应该是它电压拉低了,所以不出CPU电压的,这个芯片手上也有,换一个,还是不行,第三脚直通边上的两个小电阻的,芯片如果没坏,应该多数都是电阻坏了,先量一下阻值,3.6k  这个电阻一边是接地的,一边有0.6V  直接找了个10K的电阻换上去,再次通电,复位灯不长亮了,喇叭也吱吱报内存了,那个心情啊,就是爽,再量一下电压,CPU 1.1V出来了,再量一下UP0109P第三脚电压,也有1.8V了 插上内存,一路小跑,亮机,收工,为了方便大家维修,直接上传一个图片,再附了亮机BIOS 诚意够够的,有用的朋友们,一定要加点分

h61n rev4.0.rar

网友:
可惜不知道这3PING是什么信号,应该是电流设定吧?

网友A:
我想说。。。这为何修个CPU电压你就突然跑去看电池旁边那个芯片?中间的思路呢。。。

网友:
缺1.8PLL供电

网友:
昂达的我修的腐蚀掉基准电压的电阻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这为何修个CPU电压你就突然跑去看电池旁边那个芯片?中间的思路呢。。。

没锁相环供电是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C:
UP0109   在这里  产生+1.8VCCPLL

网友:
UP0109P 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没图纸的话比较难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锁相环供电是不出CPU供电的。。。

原来如此,谢谢大神解答,再请教下这个锁相环供电是不是只有英特尔775才有的啊?时序是不是
总线供电-锁相环供电-CPU核心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P0109   在这里  产生+1.8VCCPLL

辛苦了,请问是这个芯片的3脚产生的PLL1.8V电压吗?那个脚的意思不是基准吗?跟PLL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辛苦了,请问是这个芯片的3脚产生的PLL1.8V电压吗?那个脚的意思不是基准吗?跟PLL有什么关系呢?

4  脚  输出   3脚通过电阻  分压  设置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  脚  输出   3脚通过电阻  分压  设置输出电压!

那4脚已经被3V上拉了,设置输出电压1.8V还有用吗?不都会被拉成3.3V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4脚已经被3V上拉了,设置输出电压1.8V还有用吗?不都会被拉成3.3V吗?

这个  图  是  5V 转  3V   我瞎找的   ONDA  H61  中  是3V  转1.8V   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  图  是  5V 转  3V   我瞎找的   ONDA  H61  中  是3V  转1.8V   仅供参考!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以后碰上这种要测试PLL电压,直接看芯片的4脚就可以了吗?4脚出来就直接是PLL电压了?不需要再经过个其他什么东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以后碰上这种要测试PLL电压,直接看芯片的4脚就可以了吗?4脚出来就直接是PLL电压了?不 ...

对   一般  H61    ONDA   盈通  SOYO   杂牌  都是8脚的! 产生VCCP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一般  H61    ONDA   盈通  SOYO   杂牌  都是8脚的! 产生VCCPLL

太感谢了!

网友:
我之前还以为是mos管产生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我也修了两三块了

网友:
H61复位灯长亮一般都是缺少电压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