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宏基进水机器

楼主(2016-05-18):
型号:Q5WV1
板号:Q5WVH LA-7912P  REV: 1.0
故障:进水   触发掉电
维修过程:
      客户机器拿过来说进水了,谈好价格 打发走。马上开搞,拆开发现进去的地方不多,U22 二级转换电压处有水渍,清洗过后。上电停在0.3几不动了。量主板所有电感都有电压,量二级转换电压管  3V、5V转换电压也有,这时想到CPU有一个1.5V的电压,找到U12量了一下,G级没有电压,一端有1.5V 另一端0.4V 。故障找到,从U21二级电压G级飞根线搞定。    全程没有看图纸。简单故障,求兄弟加点分。分太少了。

网友:
秒杀解决、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楼主  厉害  直接秒杀   !

god

网友:
能秒应该进水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厉害  直接秒杀   !

谢谢帮忙补图。这样看着顺眼多了。

网友:
这块的信号最容易出问题,针对进水的来说

网友:
熟能生巧啊,看来我还要学习啊

网友:
是腐蚀之后断线了,但没找到断线处才飞线的是吧!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呀    加个好友呗    有机会请教请教

网友:
今天修到v3-471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知道cpu  1.5v技术不错阿

网友:
无图维修  也就是经验维修进水

网友:
修过多少机器才能有这成就 看来我还需要努力

网友:
直接秒了,厉害

网友(2022-01-05):
纯经验维修  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