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M LX PLUS 5V电压高报警

楼主(2016-05-18):
故障现象:主板可以点亮,但是提示电压过高,进BIOS发现主板5V电压为6.8V,红字报警

维修过程:第1步,初步判断主板可以正常点亮,说明CPU,内存没有问题,只是提示5V电压为6.8V红字高压,说明问题的故障点出在5V电压上面
接下来思考,如果5V电压正如BIOS画面显示太高的话,是没有办法点亮主板的,所以问题应该在某个检测电压的电容电阻上面。
第2步,接下来打开万能的【迅维】网查找这款主板的故障通病,搜索论坛各位大神发的神帖看看有没有相同故障维修的帖子,果不其然,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9400-1-1.html这个链接中发现问题的故障点一模一样,所以按照大神的方法来做,
以下是参照的点位图

只要把这两个分压电阻给吹了,然后粘点焊锡把12V分压电阻和5V分压电阻的焊点位连起来就可以了。不过我在焊接的过程中,水平太菜了,居然3个都连起来。唉,正在发愁,后来干脆死马当活马医,开机看看有没有问题。
这时候奇迹发生了,虽然12V分压电阻和5V两个电阻焊点位都粘在一起,但是可以正常点亮。真是太神奇了,哈哈。
衷心的感谢【迅维】这个平台,还有各位大神的无私分享!

网友:
把5v分压电阻去掉,焊盘50 51脚用锡点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因为这个检测电压只要这个电压正常就行,正常可以把12V  5V等电压检测接到一起

网友A:
你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估计过几天又拿过来

网友:
LZ点亮后BIOS里的检测电压恢复正常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会不会不稳定啊估计过几天又拿过来

不会不稳定,这只是借了12V的检测电压来骗过io

网友B:
我的  图片  怎么  在这个 帖子   我说  怎么 这么熟悉!

网友:
我只能呵呵了! 修到过一个 是后面的滤波电容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图片  怎么  在这个 帖子   我说  怎么 这么熟悉!

大神,就是参照你发的图片学着焊的,
已经点亮了,电压也正常,非常感谢你!

网友:
技术还有待提升

网友:
用助焊剂可以把锡去掉

网友:
电压没问题  是检测电压的分压电路出了问题吗

网友:
秒杀了。。人人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