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450v不开机维修实例

楼主(2016-05-18):
型号:华硕F450V
板号: X450CC REV 2.3
故障:同行的机 说是不开机,到我手里试是开机的 也能进系统,但一会就掉电,再开就开不了,放一会 再放电 故障依旧
分析: 程序 开机电路
         1,拆机,首先想到是BIOS程序问题,于是在论坛下BIOS刷,但下了三个,刷上去机都不开,待机电流都高了,0.02,正常是0.005.
         2,后来是C壳不装,用镊子开机进系统不掉电,看电影五分钟正常。装上开关,就发现也能开 也能进系统,但电影还没打开呢就掉电了!显然,问题出在开关板上,拆开开关板,发现了上面的霍尔元件,直接一料板上拆过来一个,换后试机正常。

网友:
故障遇到杀手啦,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是的,我确定,的确是这样。

网友:
lid开关休眠电压也会导致掉电??第一次听说耶

网友:
进水的,这么坑

网友:
这华硕休眠遇到好多了,取掉这个管子连个3v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睡眠开关

网友:
开关板引起掉电的挺多

网友:
休眠的元件引起掉电...

网友:
休眠开关引起的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坑爹呀,好BIOS要上传一份呀

网友:
嗯嗯嗯呐呐呐

网友A:
我今天接一台华硕F450C  板号是X450CC  REV2.1,是出现华硕LOGO就掉电。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接一台华硕F450C  板号是X450CC  REV2.1,是出现华硕LOGO就掉电。高手指点一下

先刷程序  再看休眠元件 就是开关上面的那个 如果还不行 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2016-06-18):
休眠开关引起掉电  倒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