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自带win10系统怎样才能装上win7

楼主(2016-05-18):
优盘启动进win7pe用dg快速分区分完后,发现全是主分区,克隆完系统后提示找不到引导盘,是分区格式不对,还是bios里设置了什么。请论坛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看看分区格式,转换成MBR格式

网友:
本站有篇 WIN8改WIN7 ,讲解了UEFI+GPT 转到 BIOS+MBR要注意的事项。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0626-1-1.html

网友A:
谢谢2位老师指教,我是同方的电脑精锐x200,bios里只设置u盘启动,然后把硬盘格式转变成mbr格式,正常装上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2位老师指教,我是同方的电脑精锐x200,bios里只设置u盘启动,然后把硬盘格式转变成mbr格式,正常装上w ...

祝贺祝贺。

网友(2016-08-04):
慢慢试,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