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小通病,开机不正常掉电,有时没待机,看图片我不说话。。。

楼主(2016-05-18):
这机子是不定时掉电的。。有时放久点又可以开了,开起来不定掉电,有时掉电待机变为0.001电流。。。

把PQ3081脚接地就行了。。。

网友A:
;类似通病加个阅读权限

其实还是按源电阻设计更换比较好

网友:
仁宝代工设计的很经典的vs两颗分压电阻,现实修机器也遇到很多不通电都是这两颗电阻严重腐蚀的

网友:
也算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通病加个阅读权限

其实还是按源电阻设计更换比较好

太多机子了,没时间一个个去找,,

网友:
脚接地和拆掉pq307是一个效果

网友:
不错 有通病多多分享

网友:
你这是霸王硬上弓啊!

网友:
楼主直接接地不知对运行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样改应该只是 增加了待机功耗,很多待机芯片都是通过这两个信号开启PWM3V/5V代替线性3V/5V,改了这后照理待机时就有PWM3V/5V了

网友:
是这个理,但是不受控,插电就有待机了。

网友:
楼主总注定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通病什么的就是要多多分享

网友:
刚刚看到一个一样的帖子,这算通病了吧!

网友:
就是喜欢楼主这样发表通病的,给我们小白很大的帮助。

网友:
这个短路,。保护,,不会控制了,,不过修好是关键

网友:
喜欢通病,华硕的图你那里找的

网友(2016-09-29):
这试3,5 v供电不正常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坏了,

网友:
强制启动,前面的控制不用了

网友:
让我不禁想起了 b460 的开启分压电阻

网友:
能修好就行 哪里管那么多 何况是烂华硕。。。。学习了 楼主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
通过电阻接地的开启

网友:
不拉低便直接接地是关闭了

网友(2017-02-25):
直接拆pq307更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