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我下載了ASUS U47VC的點位圖為什麼不能使用?

楼主(2016-05-18):
我用月餅老師提供下載的U47VC的點位圖,點位圖下載下來檔名為U47VC_2.1fz也使用TSICT這個軟件去開啓但是無法使用,請問是什麼問題??????

网友A:
刚刚下载测试  正常
这个点图软件要破解版的

网友:
哦 有时候系统也会影响  你可以换个电脑打开试试  月饼的点图文件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下载测试  正常
这个点图软件要破解版的

我是用win7 32bit的,這樣好不好你能不能貼個點位圖軟件TSICT破解板的給我下載,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win7 32bit的,這樣好不好你能不能貼個點位圖軟件TSICT破解板的給我下載,謝謝

网友B:
謝謝你己經下載,但我現在是要把U47VC_2.1fz這個檔案放在哪裏位置才可以使用?

网友:
已解決,謝謝天意大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己經下載,但我現在是要把U47VC_2.1fz這個檔案放在哪裏位置才可以使用?

直接拖动点图到这个程序 自动回打开 祝你好运

网友:
华硕新版的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拖动点图到这个程序 自动回打开 祝你好运

謝謝已經解決了

网友:
FZ格式的点位最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