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不显示,报警5声

楼主(2016-05-18):
dell 5525不显示,报警5声,客人电源是坏了的,然后电池是一点电没有,用外接电源报警5声,DELL5声是电子没电,但是也应该显示才对,但是就是没显示,,,,不管,先换电子再说,测了它的只有0.05v,,,怎么那么低,,,,换掉测我的3.14v装上去再测,温度一样,没有被拉低。插电开机,,不显示,再断电再插电开一次,可以显示了。然后修改时间,之后每次都可以了。修好了。

网友A:
能在详细点吗,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在详细点吗,看的不是很明白

RTC电池没电,上电报警5声

网友:
Dell的机器cmos没电会报警5声

网友:
字也不能打错啊,一般哪看得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在详细点吗,看的不是很明白

写的比较详细了 RTC电池问题 导致不开机报警5声

网友:
看的费劲,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20-02-05):
电池报警5声 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