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18):
看电流表没有待机,拆出来看到8205旁边有轻微腐蚀,清洗没有效果,打开电路图发下没有开启信号,开启受PQ201控制,是NPN的三极管, 2脚为高电平,1脚为5v,不正常,判断它损坏,照料版换掉OK

网友:
维修之前就应该看屏了

网友:
要是屏没有坏就好了哦

网友:
这种板子好了 屏有故障比较难和客户沟通

网友:
楼主屏裂了,不先换屏再修板吗?如果客户不修不白费功夫。

网友A:
赔钱赔钱,我拿过来只是修不开机,你把我屏都修坏了,赔钱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赔钱赔钱,我拿过来只是修不开机,你把我屏都修坏了,赔钱赔钱

你摊上事了,你摊上大事了

网友:
这种事情有些辣鸡客户是会赖上你的

网友:
和客户沟通换屏吧

网友:
确实难和客户沟通,最怕遇到蛮鸡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