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 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6-05-18):
HP   一体机 第一次接电源可以开机。进了系统后   再关机   或者 点重启    电源灯就灭了。再按 就不开机   换了三个 全新电源   也一样   都是 斯太克 保一年的 电源  。HP 原装电源也一样。  维修用的电源  又能正常 用。

主板:DAOZN1MB6C0  RER:C

网友:
不能开机时  待机会没有。机器型号:HP MS206CN

网友:
拔掉电源   再接上 又有待机了

网友:
不开时,检测下待机供电有了不?

网友:
没有        但只要  拔出 电源    再接上    待机就会有了       但用我的 大维修用的  大电源。又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电源适配器的问题,你要改一下才行,把中间那根针连一个2K的电阻到19v应该好,我曾经这样改过。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的。    中间线 没有接入电路。

网友:
不开机时查待机条件,有无图纸,无图可对比一下可开机时有那些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的。    中间线 没有接入电路。

试试看,中间应该是电源检测的。

网友:
电路图   上也没有  接上电路     实物 也没有接入电路

网友:
WIN  7     XP     WIN10   PE  系统下关机   或都重启   后    都不能开机     重拔插一次   电源    并且 拔掉  USB 设备。才都开机

网友:
请教 各位

网友:
多谢各位的关心   特别是 8楼的    问题出在  待机上面   5VPCU     。   部分已经解决。  还是有点疑问  用维修的大电源就能正常工作了。  不管了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