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充电电路

楼主(2016-05-18):
此机第一次拿来时是不能开机。当然是bios放电就OK的通病,收银子取走。一个多月后再次拿来,以为是返修。通电发现直接大短路。客户解释说强行断电所致。留机开修。发现只有插电池的时候,直流电源才拉低电压。不插电池没问题。更换电池无果。拆机,发现一个MOS管击穿,还有几个小电容,更换OK。放几张高清无码对比图,供查缺补漏!

网友A:
这个处理器咋有点像i7的

网友B:
it8586的程序没备份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烧这些吧

网友C:
现在很少有放电就好的机器了

网友D:
坏得地方蛮多啊,不过还明显

网友:
E440 E540 不加电或者加电无显示基本都能通过插拔网卡小板解决,算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处理器咋有点像i7的

sr1ha  i5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8586的程序没备份出来

这个资料论坛里有很多吧?我就没有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很少有放电就好的机器了

哈哈,碰到了就开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坏得地方蛮多啊,不过还明显

是的,还好不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