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G60J和神舟优雅A550-i3

楼主(2016-05-18):
最近几天不知怎么的,老是修到一些进水机,是不是因为广州刚过回南天的原因呢?开个玩笑,进入正常
1.先来说说ASUS G60J的神机吧,此机算是ASUS高端产品了吧,带显卡板的,此机故障为无待机,拆机后看到此机板号为G60JW

拆机后,看到主板有进过水的痕迹。而且EC也被别人焊过,看来这也是一台二修机呢,先上几张图

好吧,说实话,看到这样,我也不想弄,太垃圾了,看到就恶心,不过也没办法,硬着头皮修吧,首先当然是要处理好这些腐蚀的地方了,该洗就洗,该换就换,可是总有意外,当我洗这些元件的时候,一不小心被镊子干掉一个电阻R0354

再一看是连CPU座子的,而且还是个精密电阻只有51欧,心想完了,我上哪去找这个电阻啊,没办法找了好几块料板都没有这种电阻,最后只能换上一个49.9欧的电阻,也不知道行不行
当我把这些处理的差不多了的时候,再次通电,发现还是没有待机,好嘛,只能再往前测了,测得公共点为19.5V电压,再测3.3V和5V的电感无电压,看来只能测其条件了,测待机芯片的供电就发现没有,好吧,既然没有,就往前查

既然待机芯片第6脚无主供电,而公共点又有电,看来就是断线了啊,于是老实点接线吧,接好线后

接好线后,再次通电,发现有待机了,但是不开机,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进水机,慢慢修吧,后面还不知道有什么问题等着我呢
有待机不开机,那就按不开机的维修方法修吧,先测EC的条件,什么供电,时钟什么什么的,不多说了,都正常,再测PCH的条件,发现,嘿嘿,晶振有电压,但是没波形,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希望没有示波器的朋友,不要太相信电压这个东西了,要不然会坏大事的),既然没波形,那么只有两种情况,要不就是PCH坏,要不就是晶振坏,先易后难吧,换了一个晶振后,自动开机了

但是,电流上到0.75A后,掉电到待机,然后再次开机到0.75A循环,好嘛,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

再把显卡板拆掉,电流只上到0.4A左右掉电到待机,然后再次开机到0.4A左右循环,看来不是显卡板的问题
只有慢慢查了,测了一下全板,除了CPU供电没出来以外,其它都出来了,测CPU供电这块的条件吧
没想到仔细一看,发现有一个电阻断线了,打开图纸一看,原来是CPU供电芯片的设定引脚,怪不得不出CPU供电呢

接好线后,再次通电

自动触发到0.7A左右,看来是CPU供电出来了,不管了,装显卡板吧,看看是不是亮机了

装上显卡板后,通电后,电流上到1.7A左右回跳到1.4A左右,亮机

看到这个LOGO的时候是很兴奋的,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再来几张显卡图

此机故障简单,最后附上此机BIOS
G60JX MAIN BOARD REV 2.0 原机独显BIOS OK(显卡N11E-GS1-A3

网友:
进水机器有点难修、太麻烦了

网友A:
修机思路一步步紧凑,观察细致,飞线飞得美观漂亮。写得很详尽,认真看你的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思路一步步紧凑,观察细致,飞线飞得美观漂亮。写得很详尽,认真看你的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你们的支持

网友:
是我学习的榜样

网友B:
掉点在边上还好点   线补的挺完美

网友C:
神一样的维修,只有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点在边上还好点   线补的挺完美

若中间都掉了,那得掉多少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一样的维修,只有加分了

谢谢你的支持,我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