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下载分,分享一下今天修到的部分机子

楼主(2016-05-19):
1。一台ASUS N45S的机子,听同行说还是挺贵的一台机子,开机键是做在键盘上的。故障是外接有显。屏没显。
不费话,这样的机子,肯定是检查是不是屏没背光导致的,可惜用手电照了很久也没有发现那熟识的画面,接下来就是拆屏,重新插拔屏线的两头,还是一样,再换个新屏上去,也是一样,EDID之类也的测了3。3V刚刚的。没办法了做只能做显卡试下了。(有试人也话会问也有可能是PCH),ASUS设计的板,显示全都是到显卡的,到PCH的目前还没有遇到。怪不的说这个机子贵,这个显卡简直和地球人有的一拼,又大又厚。为安全起见,先放烤箱煮二个钟再做,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BGA做的很成功(没发现冒珠子),阻值也正常。上电却是一个鸟样,那就应不是显卡的问题了,还是老老实实测吧,最后这样好了。

2。一台IBM S430的。

拿来时,上电待机电流0。013偏大了。拆开很快发现是网卡短路了,为了节约时间就直接把节点J3给拖开,

没有把网芯片给拆下来,(就是因为这一个疏忽,导致后来费了好多时间。把节点断开后,待机也马上正常了。按开机也能上电了,但上到0。28左右,几秒就掉了,重开也是这样,这时测CPU供电没,显卡供电没有,其它的都出来了。测到CPU供电上管时,发现在+B电压,后发现电感PL1002一头都断了,

换上后,电流也只能上到0。46,装不装内存没变化,仔细地测了一下全板,没收获,下了两个BIOS刷了上去,也不见有效果,最后没办法了,想到把网卡芯片给拆了,结果电流嗖嗖地上去了。

3。两台刷BIOS的机子
     A。联想Z380,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流上不去,有时还会掉电,

B。联想G50-30,故障现象是开机电流到0。2掉电,拔了内存后会不停重启。(这个BIOS要合成才行)

网友:
这是流水帐,技术含量不高,高手请飘过。谢谢。

网友A:
楼主你会合成BIOS吗?
会的话能教下我吗??

网友B:
楼主写得挺幸苦!下载分现在不好得 给你+4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写得挺幸苦!下载分现在不好得 给你+4分了

太感谢了。你们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网友C:
第一台N45S的显卡多冤呀!好在没干死,要不然买个显卡特贵并翻新多。
正因为你错误定格ASUS的机器LVDS全都到显卡的理念。ASUS没图看不到架构,但点位你要查看连那里吧?这台机器就是走桥的。

网友:
丰富,钱也收不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台N45S的显卡多冤呀!好在没干死,要不然买个显卡特贵并翻新多。
正因为你错误定格ASUS的机器LVDS全都 ...

这款机是从PCH输出显示信号的?ASUS的机子,有四五台想改集显,都吃了白果,因此让我断定只要是独显的都是显卡输出的。
谢谢你的提醒,让我对ASUS有了重新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会合成BIOS吗?
会的话能教下我吗??

我也只不太会。不过你要ME的话。我倒是很全。也乐意给。

网友:
第一台屏供电没有,就去做BGA,  第二台明知网卡烧坏不拿下。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是从PCH输出显示信号的?ASUS的机子,有四五台想改集显,都吃了白果,因此让我断定只要是独显的都 ...

机器单独显的多为显卡直接输出,双显自动切换的多为PCH输出,双显手动切换的通常有转换芯片,具体以图纸为准。4代5代机器CPU直接输出,通过DP总线到DP接口,有些是通过DP总线到DP芯片转到LVDS接口。
K42JV  REV2.2黄板,常常有认不到独显,用集显正常工作的现象,结果是摘了显卡、显存、电感、显卡供电芯片及上下管都能正常使用集显。

小小菜鸟,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到底是实地出来的,思路清淅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第一台N45S的显卡多冤呀!好在没干死,要不然买个显卡特贵并翻新多。
正因为你错误定格ASUS的机器LVDS全都 ...

华硕的图,饼哥上传了一些,你不知道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图,饼哥上传了一些,你不知道 吗

知道。那就点位图,一般稍新的机器都没PDF,所以就不能一目了然的看出整机架构。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单独显的多为显卡直接输出,双显自动切换的多为PCH输出,双显手动切换的通常有转换芯片,具体以图纸 ...

能看到你的这些回复,发这个贴真是值了。

网友:
高手修机挺快的

网友:
有时候修东西还需要按顺序来,不能盲目 加分支持下吃一堑长一智的朋友

网友:
bios发上来撒

网友:
楼主下载分给你2分

网友:
好多新手,一上来就是BGA呀,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会合成BIOS吗?
会的话能教下我吗??

楼主能传点me给我玩玩吗

网友:
现在的架构很多都是 LVDS走PCH     很坑爹的   颠覆了以前的概念

网友:
楼主写得挺幸苦

网友:
楼主这技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练出来的,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错不错。都遇到自己熟悉机器。 楼主技术也不错。

网友:
楼主写得挺幸苦!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好几台机器生意好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传点me给我玩玩吗

可以,你都要些什么版本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台好险,加分鼓励下楼主多发帖

一些太简单了都不太好意思发了,争取吧。要发天天都有。

网友:
一下发这么多,你分几个帖子,那不就更多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你都要些什么版本号的?

每个牌子的  都传一点吧  我最近在学习  合成bios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