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38 奇葩的维修

楼主(2016-05-19):
这个也是个坑人的货!下面来跟大家说说怎么个坑法

刚接机,上电-  电流1.5A 后 掉电!
恐怕这故障 换任何一个小菜鸟都能秒杀吧! 就是NEC!
但今天他就偏偏要玩弄你一下 哎!说多都是泪!

换好后,就直接清灰 装机,把板子上的2颗螺丝打好后试机:电流1.2A不动!
怀疑内存没插好 再换一个槽子 特么电流0.26 A了!

好吧,再次拿板子出来 测电池果然0V ,换之!

还是一样!这特么的简直就是要冒火 老是遇到这么奇葩的事!
把CPU取出 清理 上电0.7A  还是没跳变,再试 又0.26A !

老老实实的测电压吧 因为就那么偶尔1-2次电流是0.7和1.2的 不管上不上U 都是0.26的多
经过一番戳点!内存和CPU电压没有
先修内存!

KB33_SUSPWR由EC发出! 电压有3.3V  直接翻出一个一样的料板 把IC换掉后  1.5V出来了

亮机电流 0.7A左右!

总结:没有最坑 只有更坑!

最后:各位走过 路过的兄弟姐妹们 求加分啊!没米下锅了啊!

放下固执 -1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修好收钱就好,好过修不好

网友:
这都可以啊~楼主大神啊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咯!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

网友:
三星大电容最爱出问题了啊!!

网友:
这三星 型号的 一般都是硬盘下面贴子 撕开的电容短路  还没碰到别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用户就赚到了,花一次钱,修好两通病,还免费换了个电池,清了个灰,真值

网友:
修好收了几毛

网友:
这机子  一般接到手 就开始  怀疑 通病。

网友:
三星这坑货很多都是胶纸贴撕了就好了

网友B:
前天修了一台R428的就这样,撕了就好了哈哈

网友:
收到钱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修了一台R428的就这样,撕了就好了哈哈

撕了胶纸不戳掉电容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户就赚到了,花一次钱,修好两通病,还免费换了个电池,清了个灰,真值

值得不要不要的啊 哭晕在厕所了

网友C:
看哭了。“电流到1.5掉电”菜鸟都能确定是NEC。我还以为下面会说是板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哭了。“电流到1.5掉电”菜鸟都能确定是NEC。我还以为下面会说是板层

嗯嗯,真心霉 本来是能秒杀的 结果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 摸了1个小时

网友:
三星通病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