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0 LVDS改高分屏求助

楼主(2016-05-19):
EH38EC 40pin液晶屏线  主板30pin
MBX-249 主板
换三星1920*1080的 LED高分屏 屏灯亮 黑屏不显
那位大师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屏线可以点亮屏 或者是改屏线的方法
主板贴片电感有空焊的
或者谁有图纸 谢谢了

网友:
屏线要改,这也是关键,分辨率也不同,要刷程序,屏电压不清楚是不是相同,如果不清楚,建议找明白人进行改

网友:
是呀,要小心点呀,屏坏就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