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 内屏不显,外接HDMI和VGA灰屏无图像

楼主(2016-05-19):
DELL M421R 内屏不显,外接HDMI和VGA灰屏无图像。刷BIOS无果,判断为显卡(216-0883002)坏,拆掉独显,意让CPU内的集显单独工作,开机,还是内屏不显,外接HDMI和VGA灰屏无图像。求大神们给个建议

DELL M421R Quanta DA0R0AMB6D0.pdf

网友:
主板的架构图

网友:
还有就是开机时,有独显还是拆掉独显时故障一样,伴有报8声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8908-1-1.html 按这位仁兄的修理过程看,拆掉独显IC,是可以开机的有图像的。声明一点,我换了CPU拭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A:
AMD的显示故障先做北桥或单桥

网友:
8声还是显示部分的问题

网友:
外接的时候拔掉屏线

网友B:
独显改集显要改电路的不是把显卡拆掉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显示故障先做北桥或单桥

看看桥吧  amd和有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为单桥设计,看架构图,LVDS总线挂接于GPU上面,理论上,去掉独显是可以开机亮机的,坛子上有去掉独显亮机试验

网友:
明天验证一下,换一下单桥试试,再报告给大家

网友:
顶起来,别沉了,求高手做答

网友:
换显卡芯片看看啊!!

网友:
要换新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改集显要改电路的不是把显卡拆掉就可以的

显卡或显存

网友:
这个好东东,看了有收获

网友:
先换显卡试试,再不行,做一下桥

网友:
看下lvds的走线

网友:
查下供电,桥的供电问题

网友:
查下桥的工作条件 极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今天找了个新单桥,换上开机,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 有结果了嘛! 我这台一样的 焊了一下显卡 还是一样

网友:
AMD的不好说,北桥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