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TX650 vga接口能用 DVI不能用怎么检修

楼主(2016-05-19):
求教GTX650  vga接口能用   DVI不能用怎么检修

网友A:
拍个照片上来看下,应该是那个接口边上元器件有问题

网友:
照片  不好照啊   卸了这个显卡电脑就没法用个了     我手上有万能表  洛铁  等工具   要怎么检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上来看下,应该是那个接口边上元器件有问题

照片  不好照啊   卸了这个显卡电脑就没法用个了     我手上有万能表  洛铁  等工具   要怎么检查啊

网友A:
把VGA和dvi后面的三极管对换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VGA和dvi后面的三极管对换一下

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是哪一个   能说下嘛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是哪一个   能说下嘛啊

看哪个接到VGA口的13 14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哪个接到VGA口的13 14脚

第13脚在河西背面 往下一点的一个电阻上   14脚凉不到啊     都和那些3级管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13脚在河西背面 往下一点的一个电阻上   14脚凉不到啊     都和那些3级管不通

第13脚在核心背面 往下一点的一个电阻上   14脚凉不到啊     都和那些3级管不通

网友:
DVI的8脚和C4脚  无对地阻值   也量不到解哪里    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把表有D的3个脚或者5个脚的拆掉看下

网友:
核心有问题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