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摘板维修,各位师傅是怎样修高压电路的

楼主(2016-05-19):
   有时候上门维修,需要摘板拿回店里维修,但是拿到店里维修,各位师傅 又是怎样修LCD的高压电路和LED升压电路,主要是想问用什么做负载?

网友:
要看什么问题啊,如果明知道是暗屏等问题肯定要机器拉回来修啊,

网友A:
我一般换灯珠都市在用户家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换灯珠都市在用户家换的

在用户家换灯珠,那够牛的了!!!

网友:
LCD的好办。如果屏内灯管是独立分开的,有灯管负载仪器测试(图2)。如果屏内灯管是并联的,就备一块屏背管,37寸的,通杀32,42的(图1)。
LED的,有测试LED整条灯条的仪器卖,T宝。
再备多几块不同接口,不同VCC电压的屏,1366*768,1920*1080的,又可以测试主板了。

网友:
上废品站买个碎屏机  当假负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