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徒弟扔了的MCH-K305D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16-05-19):
节前小徒弟从网上买了一个可调电源,买来之后就带到我这里来学习用,使用后才发现根本不能用负载不行,除了上网本能用之外,其他本一体机全部不能使用开机就死机压降在3V左右。
后来我看这个小徒弟很刻苦人也很勤快就把自己的用的4位稳压电源就给了他了用了,这几天闲来没事拆开改造一下。

内部主板看起来还行用的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修本有个毛病就是用示波器的时候会有波形干扰的,大家需要注意哦 波形还会有毛刺或者抖动。

整流   输出采用的3015   一对输出管用的二手或者拆机的  一个型号是6N60 一个是6NT60   厂家真会啊。

实测输出可以用8N60就可以了。

整流双二极管 原机是3015 替换成3045

自己加装开关维修方便,自己在废旧机箱上找来安按冒。

加装开关

测试已经能够正常使用了。

网友:
你有2把刷子啊,O(∩_∩)O哈哈~

网友:
美创电源,我也有一台,不过是线性的,呵呵

网友:
一看就是电路老手了。。   学识浅薄的我只能佩服佩服下咯。

网友:
确实是老手,电源都能自己改,原理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电路基础刚刚的 没带说

网友:
升级改装电路的乐趣。。。。。。

网友:
这应该是修手机地吧

网友:
6N60是6.2安培的,8N60是7.5安培的,6.2的不够用吗?一般笔记本都带不动吗??

网友A:
楼主的描述没看明白,原来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描述没看明白,原来哪里坏了?

原来不是坏了而是根本不能使用  负载能力很差绝大部分本都不能用,小改之后就能使用了我直接给他换成了24N60 了电流大的惊人而且不发热除了整流二极管有点温 输出管感觉不到温度。

网友:
你算是厉害了,如果只是后级原件的话改改还好,

网友:
技术真够牛的,,赞一个

网友:
就这样改就行了吗,像过流检测什么的不用动吗?

网友:
这样改有一定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就比如,源头流出的自来水流量不变,光增粗水管有什么用。关健是增加流量才行。整流电容、变压器、功率因素等都有关系

网友:
这电源样子看起来样子也很好看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啊

网友:
只是改了管子 吗?其他地方变动吗?

网友:
可以,楼主应该经常修液晶家电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