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转三星Galaxy S7收不到微信消息推送解决办法

楼主(2016-05-19):
一、S7爆音问题
  出现这个问题应该是安装了ACR通话录音软件导致的,大家可以把通话录音的“音频源”设置为:VOICE_RECOGNITION,然后重启手机即可。
  二、锁屏下接收不到消息推送问题
  这是安卓的WIFI策略导致的,一般在安卓中,即使WIFI设置为选择“一直打开”模式,也会在锁屏且无软件在使用流量的17分钟后,WIFI进入低功耗工作状态,每隔几分钟才唤醒一次WIFI来接收数据。这就导致了锁屏后17分钟后,微信、QQ等信息会延迟一会才能收到。
  解决办法1:把WIFI设置为休眠后使用移动数据,这样就不会产生延迟了,但是会增加移动数据流量。
  解决办法2:安装一个高级Wifi锁:“WifiLock”,即使WIFI进入低功耗工作状态,这个程序也可以让WIFI一直保持连接。

网友(2016-06-21):
太感谢了  支持支持   顶起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