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无复位(1.97)小白白求教

楼主(2016-05-19):
我也是初学维修的,现在不知道怎修了,求教了
复位针上测得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电阻上测得和复针上一样1.97V
电阻另一端3.4V正常
复位针1.97V
复位灯常亮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款主板正常的板RESET针脚也是2.0V左右 不用管
接下来:查下各大供电和时钟芯片的条件先

网友:
点位图都有了,按时序查一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