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SPD的问题

楼主(2016-05-19):
       近段时间眼睛好像不太好使,就清理垃圾,发现很多内存条。
有些是客户搞掉了八脚芯片SPD,颗粒应该是好的。
能不能找其它牌子同容量的SPD焊上去?焊上去要不要刷SPD?

网友:
SPD应该是要刷的

网友:
如果是一模一样的条子,或许不用刷,但是不同品牌,不同的颗粒的腰刷。

网友A:
你随便找个老内存,拆个SPD芯片,然后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个老内存,拆个SPD芯片,然后刷一下就行了。

老内存的SPD都可以,呵呵,如果这样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内存的SPD都可以,呵呵,如果这样太感谢了

你看焊盘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内存的SPD都可以,呵呵,如果这样太感谢了

3代的都是贴片的了。

网友C:
spp如果没工具 可以飞线到编程器 一样刷

网友:
这个一定要刷写的

网友:
颗粒参数差不了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pp如果没工具 可以飞线到编程器 一样刷

好方法,好技术,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代的都是贴片的了。

第一代和后面的内存,SPD芯片不一样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代和后面的内存,SPD芯片不一样大小

嗯,2代跟3代有的SPD一样。有的3代上有2种焊盘。我也就刷刷SPD,刷不好就不修了。

网友D:
要刷的,内存相近的可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方法,好技术,谢谢。

方法是要变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刷的,内存相近的可以不用。

不同颗粒不能用在同一条内存上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同颗粒不能用在同一条内存上吧

要看芯片引脚定义,一样的,不同品牌也可以装到同一个板上。

网友:
我的也掉了 可以这样搞的啊  我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芯片引脚定义,一样的,不同品牌也可以装到同一个板上。

谢谢,很好的方法,但也怕不兼容

网友:
一般情况都要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