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掉电,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6-05-19):
板子掉电,终于找到原因了
掉电

网友:
原因就在这种板子,条子有的不支持!

网友:
内存条 导致的吗?

网友:
有这板子的BIOS 吗

网友:
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二线G31 G41掉电的原因应该是短保护为主 (4PIN 12V短了,或者5V 3.3V) 触发前打下值 应该能确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