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ini 305 一体机 触发电流1.57左右 不亮 已解决

楼主(2016-05-19):
接到手接电流表触发1.57左右,无任何跳变电流,拆机把内存以及其他线全部拔掉,直接一个开关线,触发电流还是1.57这样。万用表量各项电压均正常,以以往的经验就开始吹显卡-北桥-南桥,都涛声依旧。打开论坛查看此机相关的解决方案,看个坛友说是北桥的问题,但也不确定,就换个北桥,结果扬声器就滴滴滴的,内存以及线都接上,电流刷刷刷的上起来了,到此机器维修结束。 经验总结:0752001的北桥很容易坏,吹没用,就得换。

网友:
有加焊过吗 不行重新直球 在做上去  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amd的的桥都换的麻木了

网友:
北桥坏的多啊

网友:
是的。这个容易吹坏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的!!!

网友:
这次还遇到amd坏了,学习了

网友:
AMD的就这个样

网友:
AMD的直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