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知板子。不知道具体干嘛的。

楼主(2016-05-19):
  型号未知。。什么板子也未知。。来的时候是不触发。。换桥好。近系统到桌面的时候掉电。

网友:
我尽无言以对、遇到过掉电 大部分显卡驱动禁用就OK

网友:
进系统掉电,禁掉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个系统试试,我有遇到过系统引起的掉电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好修点这种

网友:
先检查散热,然后可以换个U 试下, 不知能找到这样的BIOS不,最后可以再换个桥试

网友:
这问题不好修,楼主修好说一下

网友:
山寨板不好整
换桥后将原BIOS的ME替换一下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学校或者单位大触屏一体机用的主板,上次我见过两台,不过没有掉电的情况。

网友:
禁掉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B:
hm55的桥,换个BIOS试下

网友:
换过桥,估计要改BIOS,合成IEM。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5的桥,换个BIOS试下

看图上是二代CPU  HM65平台

网友:
是一体机的板子吧。

网友:
啥都没有的,,看到就头痛

网友:
不知这是什么代工的啊

网友:
合成BIOS吧

网友:
像是一体机的板子,掉电的话,排除散热后,BIOS的可能性、显卡驱动的可能XD有,挨个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好修点这种

哈哈  示波器有啊。。但是我 不会用啊 。。换过 CPU 试过。。

网友:
换过 CPU 试过。。。系统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