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888 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5-19):
如题,最近修到一个DELL 1320  遇到这儿芯片 求告知这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A:
接口管理芯片(如读卡器、1394、PCI槽)。对于不明的芯片,搜索他的信号走那里,就明白他是什么作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管理芯片(如读卡器、1394、PCI槽)。对于不明的芯片,搜索他的信号走那里,就明白他是什么作用的了。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中,没看明白最后才来求助,谢谢你的解答,还想问下 如果不装他 会有影响吗 能正常亮机吗

网友:
PCI接口管理芯片

网友:
是什么什么东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