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充电充到59%就不充了,系统里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求助

楼主(2016-05-19):
如题,接了台联想G400,充电充到59%就不充了,系统里面显示的是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电池换过了,充放电芯片换过了,BIOS刷过了,都不行,用原装适配器都还是一样的,电池接口的EC_SMCA和EC_SMDA是先到充电芯片,再到EC,中间也没有断线,对地阻值是一样的,BATT_TEMP有2V电压,应该也是正常的,在网上看到这个EC带程序,准备定个EC换了试试,个人感觉有可能是检测电池电量这一块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这一块在那里。。。。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好过这种问题的,求指点大神思路。

网友:
把联想那堆电源管理软件什么的都要装上

网友A:
其中一种可能是:电池坏,一充电压虚高,外面充电充不进去

网友:
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去官网下载,安装好后调整充电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下一个!之前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服务站的大神告诉你,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然后把充电模式改一下就行了,有个保养模式有个充满模式,保养模式只能充电至60%

网友:
都说联想电源管理,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种可能是:电池坏,一充电压虚高,外面充电充不进去

大哥,我说了换过电池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站的大神告诉你,装上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然后把充电模式改一下就行了,有个保养模式有个充满模式,保 ...

嗦嘎,我去下个试试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弄好没?是驱动的问题吗

网友:
电源管理装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要安装电源管理程序,很多时候显示未知设备。装好就有惊喜

网友A:
不好意思,开始没仔细看,所以我加了一个其中之一,EC不可能具有分析电量的能力,电量的多少还是由电池本身告诉给充电芯片,然后由充电芯片发给EC,从你描述的情况看是这样,如果是EC引起的,你可以先用电,看电量变化正常不,如果变化正常,说明EC没有问题,不正常,说明EC内存的数据有问题,一般我偏向认为还是充电电流检测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也可能改变这个情况,因为你选择的模式不同,可以强制充电

网友:
电池或电源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开始没仔细看,所以我加了一个其中之一,EC不可能具有分析电量的能力,电量的多少还是由电池本身 ...

从1%冲到59%都可以,只是到了59就不冲了

网友:
装了个电源管理驱动,还是不行,不好意思,忘记补充一点,没进系统到了59%也冲不了,冲电时电源灯是橙色的,没冲时是白色的,我感觉这个应该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