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晶振老是坏怎么回事有没人知道

楼主(2016-05-19):
接一台华硕a42j机子 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 电流0.04a 不开机   (废话不多说)32.768晶振不起振(加热晶振可以开机) 更换后正常 开机测试一天都正常  第二天悲剧了  问题一样(期间还跟换过2个,桥加焊过) 重新更换包括谐振电容电阻一起 更换后开机正常使用3天后故障一样   又跟换一个又使用正常(正在测试) 再不好准备搞桥  有没大虾指点迷津 跪谢
   怕更换晶振把桥加热 故用电烙铁更换尽量减少发热面积 更换后机子立马正常过一天就悲剧 更换晶振后可以用一整天 不管你什么时候开机 什么时候关机用多长时间)

补充内容 (2016-5-20 11:13):
昨天换了晶振 开机一整天没什么问题 今天开机也正常再试两天看看

补充内容 (2016-5-21 09:40):
连续开机两天 今天开机还是可以用

网友:
要不要搞桥呀 这机子快把我搞疯掉了拆装n次了

网友A:
这肯定不是晶振问题,查RTC电路

网友B:
晶振不易坏,换过还是一样,就不是他的问题。
不触发时查缺少什么条件,遇到过LID和开关引起近似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不易坏,换过还是一样,就不是他的问题。
不触发时查缺少什么条件,遇到过LID和开关引起近似故障。

那些是没问题的 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不是晶振问题,查RTC电路

rtc电路就那么几个东东 就差搞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振不易坏,换过还是一样,就不是他的问题。
不触发时查缺少什么条件,遇到过LID和开关引起近似故障。

没起振桥就工作不了 其它也不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起振桥就工作不了 其它也不该的

你知道不起振?示波器测的?
不起振也有可能桥RTC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不起振?示波器测的?
不起振也有可能桥RTC电路故障

对呀我用示波器量的呀

网友D:
笨蛋,不是晶振问题,你加热其他地方这个机一样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笨蛋,不是晶振问题,你加热其他地方这个机一样可以用。

其它地方加热不开机

网友:
我正在修的这个A42J,开机无显,刷BIOS亮了,但是认不到独显是怎么回事?希望大家一并帮助回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E:
如果确定是不触发,那你连同协震电容一起换了试试!换了再仔细检查RTC电路相关所有元件,不行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笨蛋,不是晶振问题,你加热其他地方这个机一样可以用。

晶振是用示波器测不起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确定是不触发,那你连同协震电容一起换了试试!换了再仔细检查RTC电路相关所有元件,不行换桥!

嗯换过了 就差还桥了

网友F:
换桥吧,不行就换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确定是不触发,那你连同协震电容一起换了试试!换了再仔细检查RTC电路相关所有元件,不行换桥!

之前只是换晶振都只用一天 上一次我全换可以用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桥吧,不行就换板子吧。

不知道有没其它办法让这个一直有这个频率   之前有修个一个机子(忘记什么机子)它是3v线性电压低只有2v多(更换过好多电源管理芯片都一样) 电路没短路 5v线性正常 我用一个117从5v变过来 后面机子就正常

网友:
晶振不会总坏的,查查其它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