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 3秒掉电之822通病

楼主(2016-05-19):
开机有复位,不跑码,3秒掉电,bios右边的822阻值变小,更换后ok

网友A:
这个822害了不少板啊,请教:怎么高效精准测量判断822.……

网友:
最喜欢修通病了

网友:
asus 822 真是维修的福利

网友:
这个主板也有BIOS旁边822问题???一般以前遇到的是HT_V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22害了不少板啊,请教:怎么高效精准测量判断822.……

对呀  我一般测822阻值都是正常的
上次15秒关机也是,最后还是换了2个822才行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请问你测822是一个个拆下来测吗

网友:
我的是桥的问题,也是3秒掉电

网友:
华硕通病吗这是

网友:
很多822量起来挺正常的 但是就是会导致各种问题

网友:
822排阻是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故障描述很清楚,可直达故障点

网友:
华硕的板反正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