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电视机那些不容忽视的故障根源

楼主(2016-05-19):
长虹电视机那些不容忽视的故障根源

  将长虹CHD34218电视机易出现的故障点做个总结,下面便是长虹电视机中不容忽视的故障点维修记录。
  IC缺色:

  这几块色放IC经常弄别扭,时不时来个缺色或偏色,补一下。

图1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大管故障:
  绘聚板那几个大管也时常偷懒,出现故障时屏幕4个角会不规则闪动或轻微重影,这个影响不大,VGA输入比较明显。

图2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伴音沙哑:
  伴音时有时无或沙哑,多数都是这个IC在搞鬼,焊一下。

图3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晶体性能不良:

  数字板上的12M晶体性能不良,会导致行频偏移、行激励信号异常,从而出现行管发热严重击穿。

图4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电容损坏:

  逆程电容C409损坏,行管击穿那是必然的;行逆程脉冲C422烧爆,损坏后会出现行中心偏移,严重的行管直接报废,C409、C422这2个电容故障率极高,一定要注意。

图5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滤波电容漏水:

  行激励滤波电容C406(50V 100u)容易漏水,导致行激励不足,几分钟行管过热就坏掉,这个故障率也挺高的。

图6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变压器性能不良:

  电源部分变压器、光耦虚焊,VQ821  C2655发热非常大,容易出现性能不良,装新管时尽量留长点脚方便散热,出现故障会导致+B瞬间升高,不定期烧行管,快的几小时,有时几天。接上所有工具,思考了多半天才将目标锁定。

图7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图8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屏幕闪动:

  这个250V 33u电容损坏会导致屏幕无规则闪动。

图9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场LA7846N虚焊:

  场LA7846N虚焊或损坏导致一条横线、场线性不良、场收缩。

图10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包击穿短路:

  最后就是包包了,这台机器就是包击穿短路了,型号是BSC75N4,网上定了个所谓原包,结果来了个加速1000多V,吓死,重新换了个,还可以,发现有点大,入总线调整EWWID到27H基本OK,终于搞定。

图11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图12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图13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图14 电视机不容忽视的故障点

  综上所述便是长虹电视机易出现的故障点,希望能帮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