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21 I5独显自动开机,上电0.29

楼主(2016-05-19):
接到一个二修机,一接电源,上电0.29-0.34之间,直接干了下南桥,自动开机这个没了,但是上电还是一样,测下其他的电感电压,发现PL4501电压才0.39V,明显不对,应该是1.05V才是 ,检测他的供电ICPU4501,发现是它坏了,换了之后,电压正常,电流刷刷的直接跑到0.95去了,但是就是不显,开始以为是上家BIOS没刷好,自己刷过一个还是一样,搞了半天还是摸不着头绪,它本身有两根内存条,一根一根的试还是不显....然后以为是屏坏了....换过个屏还是一样最后换自己的内存条....MLGB,,电流刷刷的跑,显了...MD,我非常佩服这个客户,,两根内存条都搞坏了...这真TMD想不到......各位大师  看到这加点分吧.最后附上图纸

Dell Inspiron 14-3421 WISTRON DNE40-CR 12204-1 (A00).pdf

14-3421 版号 12204-1 南桥 BIOS.rar

网友:
二修机 价格可以多收点  两条都坏的  一般进水 或内存供电短路才会出现

网友A:
两根都坏也可能上家换的

网友B:
两根条都坏了,楼主还都试出来了

网友:
看见二修机子就头疼

网友:
二修机,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二修机可能上家已经换了内存了

网友C:
还好桥没有坏啊,二修机一般都要检查一下,不然修好了,别的东西被人家换了坏的,还不好讲

网友D:
两条内存都坏,上家做手脚的概率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根都坏也可能上家换的

额  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根条都坏了,楼主还都试出来了

是的,谁都想不到的.....还是换屏后才想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桥没有坏啊,二修机一般都要检查一下,不然修好了,别的东西被人家换了坏的,还不好讲

也是,这种事讲不清...碰到就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条内存都坏,上家做手脚的概率好大

不太清楚...等我去检查那两条内存看看再回来

网友:
二修机最头疼

网友:
这,两根内存条坏?这个算谁

网友(2016-07-07):
楼主什么原因直接换南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