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显示器换完灯管白屏,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6-05-19):
IBM17显示器换完灯管之后白屏,经查高压板都有电压,求高手解决

网友:
那不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刚学的吧  白屏 肯定高压板有工作  有电压  。你要量屏供电有没有5V

网友:
白屏不是高压问题你先换条屏线看一下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你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搞到屏上的线路板了

网友:
能白屏说明高压已经工作了,看一下屏信号凤

网友:
看下屏供电是否正常,屏线接好了吗

网友:
你看一下屏供电有没有5V,肯定高压板已工作了!

网友:
还有种可能 ,屏坏了。

网友:
你屏线不插是不是白屏 你换灯管把屏搞坏了

网友:
屏线没有接好吧

网友:
如果屏上供电都正常的话,那就是屏供电或者升压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有没有。

网友:
检查屏线  如果没问题  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是屏线插反了还是没插呢?或者就是在拆的过程中把屏的逻辑板搞坏了

网友:
如果是纯粹的白屏,没有灰,没有竖条块,那可能是楼主没把屏线搞好

网友:
百分百是屏排线没插好

网友:
检查驱动板

网友:
重新插一下排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