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菜鸡速修惠普CQ41无待机

楼主(2016-05-19):
点击播放:

版号:LA-4107P

故障:无待机只有0.004V

机器拿到手上的时候,看下电流就知道无待机。

首先打下公共点,看下是否短路

既然公共点没有短路就要开始维修待机芯片了

打开图纸,找到待机芯片

查找PACIN来源

这里LM393比较器,1脚1.7V。2脚1.24V都有。正常,可是为什么PACIN不为高呢?

正常来说PACIN应该有9V左右

量了下PACIN对地值只有75左右

那应该是有元器件拉低了

好在PACIN链接到的东西不多,连接了一个管子PQ109,一个二极管PD103和LM393

一个个拆下来发现时二极管PD103短路,刚好它阻值只有75

拆了后,PACIN对地值就400多了

待机正常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得就快

网友:
思路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A:
这个能烧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烧出来吗

这个不需要烧吧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
不基础很扎实

网友:
一部到位,分析的很清楚,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B:
牛逼,思路不错,刚从实地出来缺的就是你这种思路

网友C:
这几天下来发现CQ系的待机电流很大,而且很多比较新的CQ系插上适配器电流有0.02A左右,但是没有PWM3,5V,要触发过后才有!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个思路解决了我对pacin为低的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思路不错,刚从实地出来缺的就是你这种思路

修多了就知道了,我刚开始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下来发现CQ系的待机电流很大,而且很多比较新的CQ系插上适配器电流有0.02A左右,但是没有PWM3,5V,要 ...

学习了  这个

网友:
嗯分析的请新明了我是看明白了

网友D:
楼主的音乐不错,但是你的帖子写的有点乱

网友:
二极管坏哦,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音乐不错,但是你的帖子写的有点乱

是有乱码吗?

网友:
去通知月饼给你来个精华。。

网友:
基础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