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行送来G50-70。跪求 图纸。。

楼主(2016-05-19):
一同行 送来 G50-70 机器。说是 EC 烧坏了,他们自己拆了。没得换。。好吧机器留下。。换上EC 还是不触发。。。。。。。没找到 图纸。。无从下手。。。。。

网友A:
论坛没有就淘宝!淘宝没有就看数据手册,没有数据手册就跑电路,电路没得搞就不搞!

网友:
0.0.0 论坛有这个图纸。。。刚没找到。。。。。。差点就去买了
。。

网友:
0.0.0 论坛有这个图纸。。。刚没找到。。。。。。差点就去买了

网友:
前几天这个板子卖了

网友:
同行有的不会搞,乱搞,故障扩大

网友:
是不是芯片没焊好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没有就淘宝!淘宝没有就看数据手册,没有数据手册就跑电路,电路没得搞就不搞!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什么都没有,就只能杀杀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什么都没有,就只能杀杀通病了

刚才看了下淘宝,有卖这个型号的图纸,若有必要你去看看,5元一份!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空的不行